楼主(2009-03-19):
求教用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要求M1变频启动,然后全频工作,然后变频切换到M2,M2变频工作.该怎样切换

网友A:
这个不难,关键是要注意连锁,变频和旁路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用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要求M1变频启动,然后全频工作,然后变频切换到M2,M2变频工作.该怎样切换
这样的控制讨论的很多。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案,省点钱,但是容易出事情。

控制思路是:M1启动调节到工频,将变频器控制封锁,让电机电源切断,然后切入工频,变频器再去启动第二台M2运行。很简单的。

楼主:
如果在加上一台plc控制它们的切换,那切换条件该是什么呢

网友C:
变频启动后,再工频工作,中间是需要重新给电的,这样不好弄。
可以一个变频工作,一个工频工作,用星角启动即可

网友B:
嗯,楼上的方法是很成熟的方案。比较典型。且可靠。

网友D(2009-04-20):
学习中,很有见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教用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要求M1变频启动,然后全频工作,然后变频切换到M2,M2变频工作.该怎样切换
这个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http://gkbk.com/more.asp?name=xq09181&id=67267#36078。变频恒压供水一拖二PLC程序解析.说的很详细!!

网友F:
还要注意切换时的延时;

网友G(2009-06-16):
如果用同步变频器,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同时也可以省去低压控制柜。
同步VF系统"产品简介
一、传统VF系统的使用困扰

(一)组成内容

  1、一个或多个VF

  2、低压控制柜
(二)传统VF功能
1、示意图
2、功能说明

(1)切换系统复杂,影响系统安全。

(2)VF与工频互动切换时,必须先断后开,

      造成切换时“有间断”,系统会中断输出。

(3)传统VF系统无法满足与时俱进的技术要求。

(三)因VF和工频电网不同步,相互之间切换时造
     成许多问题:

 1、切换时有中断时间,有些场所不适用。

 2、切换时产生冲击电流,需加缓冲装置。

 3、当VF故障时不能“无间断”切换至工频,造成

    系统失败。
二、VF同步系统说明

(一)利用“同步VF”与电网同步特性,可以双向

   “VF"与"工频”快速切换,简化现有VF系统并

    提高其可靠度。

(二)同步VF的意义:

  1、VF工作时其输出电压之波幅、相位、频率均

     和工频电网相同。

  2、当VF与工频相切换时,配合“快速电子开关”

    ,两者可以“无间断”切换。
(三)同步VF具体功能:

1、切换示意图:

2、功能

(1)VF软启达到节能、省电功能。

(2)VF故障时“无间断”切换至工频。

(3)系统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增加负载寿命。

(4)VF与工程双向“无间断”切换,不会产生冲击
    电流。

(5)VF备份功能,当系统中有任一个VF故障时,可
     由备份VF递补,提高系统可靠度。

(6)用多VF不必另加传统低压控制柜,节省体积、
    成本。

(三)“同步VF”的模块化设计:

  1、系统内任何主器件故障均会局部或全部

   “无间断”跳至工频电网。

  2、故障维护时,系统不用停电。

  3、模块式抽换,故障维修快速简便。
三、同步VF系统简介
(一)VF  1对1  泵(马达)系统

*适用于单个功率较大负载

 1、一主一备负载一般使用在重要场所。

2、VF对主负载软启后,可依下列其一功能运行

(1)可在线、稳压、恒功率、恒频工作。

(2)可切换至工频电网,以节省能耗。

3、备用负载:
        若主负载损坏,VF直接供应备用负载.

1、双VF对“一主一备”系统成本较高,但可解决上

    述单VF对“一主一备”系统的缺失,例如,当主

    负载损坏,备负载启动有几秒的时间,对特定场

    所则不适用。

2、本系统“一主一备”均同时工作,部分主备,当

    任一泵(马达)损坏时,另一泵(马达)承担系

    统所有负载,但此切换为“无间断”不会造成系

    统(负载)的故障。

1、本系统使用在非常关键的场所,当任何一个VF故

    障时,备份VF可以“无间断”递补,整个系统不

    会因此中断。

(2)左枪/右枪发动机系统

A、用传统VF,当控制左右枪之VF有任意故障时,

  可以“同步VF系统”之备份功能处理。

B、上述功能传统VF均无法达到目的,则系统故障

  造成品质及生产的损失巨大。
4、说明

(1)每个VF对泵负载做软启、恒压、定频控制,

    若其中1回路故障或跳闸,可用备份系统处理。

(2)上述处理不会造成系统的间断,传统VF则不行,

    系统将因此中断,造成品质及生产的损失。
“同步VF”是新概念产品
1、改变传统VF的缺失,予以新生命。

2、改善现有VF应用功能,满足高档市场需求。

3、使用“VF同步系统”后,不必再使用“低压柜”。

陈先生 15201188687

网友G:
如果用同步变频器就简单多了,还可以省去一些低压控制柜
同步VF系统"简介
一、传统VF系统的使用困扰

(一)组成内容

  1、一个或多个VF

  2、低压控制柜
(二)传统VF功能
1、示意图
2、功能说明

(1)切换系统复杂,影响系统安全。

(2)VF与工频互动切换时,必须先断后开,

      造成切换时“有间断”,系统会中断输出。

(3)传统VF系统无法满足与时俱进的技术要求。

(三)因VF和工频电网不同步,相互之间切换时造
     成许多问题:

 1、切换时有中断时间,有些场所不适用。

 2、切换时产生冲击电流,需加缓冲装置。

 3、当VF故障时不能“无间断”切换至工频,造成

    系统失败。
二、VF同步系统说明

(一)利用“同步VF”与电网同步特性,可以双向

   “VF"与"工频”快速切换,简化现有VF系统并

    提高其可靠度。

(二)同步VF的意义:

  1、VF工作时其输出电压之波幅、相位、频率均

     和工频电网相同。

  2、当VF与工频相切换时,配合“快速电子开关”

    ,两者可以“无间断”切换。
(三)同步VF具体功能:

1、切换示意图:

2、功能

(1)VF软启达到节能、省电功能。

(2)VF故障时“无间断”切换至工频。

(3)系统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增加负载寿命。

(4)VF与工程双向“无间断”切换,不会产生冲击
    电流。

(5)VF备份功能,当系统中有任一个VF故障时,可
     由备份VF递补,提高系统可靠度。

(6)用多VF不必另加传统低压控制柜,节省体积、
    成本。

(三)“同步VF”的模块化设计:

  1、系统内任何主器件故障均会局部或全部

   “无间断”跳至工频电网。

  2、故障维护时,系统不用停电。

  3、模块式抽换,故障维修快速简便。
三、同步VF系统简介
(一)VF  1对1  泵(马达)系统

*适用于单个功率较大负载

 1、一主一备负载一般使用在重要场所。

2、VF对主负载软启后,可依下列其一功能运行

(1)可在线、稳压、恒功率、恒频工作。

(2)可切换至工频电网,以节省能耗。

3、备用负载:
        若主负载损坏,VF直接供应备用负载.

1、双VF对“一主一备”系统成本较高,但可解决上

    述单VF对“一主一备”系统的缺失,例如,当主

    负载损坏,备负载启动有几秒的时间,对特定场

    所则不适用。

2、本系统“一主一备”均同时工作,部分主备,当

    任一泵(马达)损坏时,另一泵(马达)承担系

    统所有负载,但此切换为“无间断”不会造成系

    统(负载)的故障。

1、本系统使用在非常关键的场所,当任何一个VF故

    障时,备份VF可以“无间断”递补,整个系统不

    会因此中断。

(2)左枪/右枪发动机系统

A、用传统VF,当控制左右枪之VF有任意故障时,

  可以“同步VF系统”之备份功能处理。

B、上述功能传统VF均无法达到目的,则系统故障

  造成品质及生产的损失巨大。
4、说明

(1)每个VF对泵负载做软启、恒压、定频控制,

    若其中1回路故障或跳闸,可用备份系统处理。

(2)上述处理不会造成系统的间断,传统VF则不行,

    系统将因此中断,造成品质及生产的损失。
“同步VF”是新概念产品
1、改变传统VF的缺失,予以新生命。

2、改善现有VF应用功能,满足高档市场需求。

3、使用“VF同步系统”后,不必再使用“低压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