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9):
可以把温控表改成电流输入吗
我有特别的用途,想用互感器采集一个正在运转的电动机的电流输入温控表后显示一个数值,设定另一个数值和显示的数值比较输出上限,下限报警信号。可以付劳务费。13690294811

网友A:
看你的温度控制器的输入信号与互感器的输出是否匹配.其实你不必这样,达到你的目的可以用其他的控制器

网友A:
是否与互感器匹配,要看阻抗.与互感器连接的多是电流表,上面标明应该连接多少比率的互感器,如100/5A.温控器输入的很多是标准模拟量信号,如0-5V,4-20MA.现在有的控制器是将你想象中的温控器与互感器集成在一起,价格应该和一个温控器差不多.

网友B:
看什么厂家的温控表了。有些可以改的。

网友C:
不需要改动的,好一点的智能温控表都是有电流输入端的

网友D:
我公司代理的温控仪表厂家都是可以改的,应该很简单

网友E:
我们公司接触的是HONEYWELL的温控仪表,可以该,而且经常改,百改不厌,我最喜欢的就是改表,呵呵,你的温控表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F:
麻烦不啦 直接用带报警的电流表不就行了嘛  我需要可咨询无锡托克 15061829426

网友G:
直接买个电流表就行

网友H(2009-05-05):
一般是可以的   JEC的温控器 只要在接点上 短路2个点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控制器

网友I:
现在都有直接的转化器   交流电流经互感器后经转换器转换为4----20MA 这时你在接一个数显表  不就可以了吗  电压也可以

网友J:
PLC转换一下不就OK了

网友K:
直接选用带报警点输出的电流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走弯路。

网友L:
楼主这种应用还用什么温控表啊!不只是温控表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很多其他的表都能实现,比如PID控制器,还能实现很复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