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帮忙

楼主(2009-03-19):
最近调试遇到个干扰问题。。。头都搞大了 请各位大虾给点注意。。。先谢过。。
 具体情况如下:
 用的是SSD的22KW  和2。2KW的变频器。外接ENCODER做闭环。。。。。。电机接地  风机接地  编码器用屏蔽线都接地  但是一旦风机器启动电极转矩和速度都不对。。经查证是接地上的干扰同过编码器屏蔽影响到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使驱动器和电机间的反馈出问题。。但是我都检查接地良好。。。如果去到编码器的屏蔽与地的连接系统有好了。。请问干扰最有可能重什么地方来

网友A:
你的电机上编码器电机线是否在风机罩里面留有较长的线?检查一下,看是否是由于电机内产生的磁场引起的。

网友B:
1,电机电缆采用变频专用电缆,接地在电机侧接地;
2,编码器接地在控制柜内接地;
3,动力线不要和控制线走同一线槽或桥架,相遇时采用垂直交叉通过

网友C:
分开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