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9):
我们设备上有个水增压缸的格来圈磨损了,有谁知道怎么将新的安装到活塞上啊,谢谢了

网友A:
和密封圈安装方法一致!

PS:我算不算是灌水啊?  乍灌不会灌,灌滴不好,请多包涵

网友B:
孔用格来圈是一种双向用于活塞外径密封圈,格来圈与一个O型圈安装在一起工作,具有代磨擦阻力、无爬行、耐磨损、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动、静密封效果极佳。
第一步:对所有密封装置硬件,密封元件清洗并上油。
第二步:把O型圈(弹性体)放入密封装置沟槽中。
第三步:把安装用轴心装到活塞上。
第四步:把格来圈装在轴心上用推进器推到沟槽中。
第五步:把安装用轴心从活塞上拆下。
第六步:一边转动,一边把复原工具推到密封组件上,一分钟后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用格来圈是一种双向用于活塞外径密封圈,格来圈与一个O型圈安装在一起工作,具有代磨擦阻力、无爬行、耐磨损、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动、静密封效果极佳。
第一步:对所有密封装置硬件,密封元件清洗并上油。
第二步:把O型圈(弹性体)放入密封装置沟槽中。
第三步:把安装用轴心装到活塞上。
第四步:把格来圈装在轴心上用推进器推到沟槽中。
第五步:把安装用轴心从活塞上拆下。
第六步:一边转动,一边把复原工具推到密封组件上,一分钟后拆去。

谢谢了,我的格来圈是装在活塞上的,是否可以用水温给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