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公司有一连扎线,共十四台直流电机,监控画面用WINCC做的,把所有电机的转速下载后,一转动扎机就自动改变设定值和返回值。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是用通讯做的控制系统吗?若是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是啊,可是有时候我重新下一次程序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