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9):
刚接触接触过建筑电气,怕验收时考虑不周全,所以请教大家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线路,该测量那些值?

网友A:
建筑电气不太清楚,但是设备上一般要测系统对地电阻,是否有短路,断路器及开关等器件的容量是否合适等,建筑电气上可能也要测这些吧,好象还要测三相电是否平衡,功率因数是否达到等,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一般在建筑工程验收时主要测量绝缘电阻和接地电阻,这都不是用万用表来测量的,要用摇表

网友C:
5楼说错了 一点,。测接地电阻不是摇表

网友D:
一般在建筑工程验收时主要测量绝缘电阻和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