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

楼主(2009-03-19):
对于一般线路而言都呈感性的比较多,于是想到电容,经计算电容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有一个谐振频率,藉此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一般电容是串联还还是并联好。。

网友A:
电容器和电阻器正好相反,它是并联增加电容的容量,串联是减小电容器的容量,所以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当然是希望电容越大越好,所以采用电容并联的方法来提高电容器的容量。

网友B:
补偿用,要并联,但是并非是越大越好,过补偿一样会降低功率因数,专业电磁节能专家,QQ280451292,13712085771,

网友C:
如只是希望提高功率因数,则应采用并联,但须计算电容容量,避免过补。

网友D:
补偿用、要并联、但是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对电器有害。要根具电流计算。

网友E:
用电容并联的方法提高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