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时没留记号,现在装上只要给电机驱动信号它就会顺时针猛转,直至电机过载,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对正编码器和电机的零位,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网友A:
应该有机械定位点的吧?不过这玩意不太好动的即使照原样装好,在没有调校设备时也会出问题.

网友B:
以前应及时调过,可以调好,但调到出厂状态有点难度,你现在只有耐心的一点一点调整编码器的位置,可以调回去的

楼主:
谢谢,能介绍下详细步骤吗?我通电时调试,即使松开编码器的轴,可电机会自动跟随,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位置吗?没有听说过啊。我以前好像拆下编码器的时候,随便装上就OK了啊!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啊!编码器只是回馈的啊!应该没有必要!

楼主:
有些伺服电机拆了编码器要对零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