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什么叫马达的回转角度?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扫描角度都是0度,即以扫描器的X轴方向作为快扫描方向,Y轴方向作为慢扫描方向。
如果扫描角度为90度的话,则以扫描器的Y轴方向作为快扫描方向,X轴方向作为慢扫描方向。
大部分的仪器都允许以0-360度的角度进行扫描,但是不推荐以0度和90度以外的角度进行扫描,因为大部分的仪器进行非线性校正的时候都只能保证0度和90度的时候是精确的,其他角度的时候非线性校正误差会增大。也就是说在非0度进行扫描式,图像可能会存在扭曲,失真的情况(不是必然的,只是可能)。所以不推荐旋转角度进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