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如题,我的问题是:1.两者的实现的功能是否一样?
                 2.两者各有何优缺点?
                 3.哪种应用更广泛?
                 4.新手该先学哪个?

网友A:
1,功能是可以达到一样。
2,具体有何优缺点,,就不一一说了,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3,我觉得触摸屏更为广泛。
4,新手学触摸屏来得快。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只供参考!

网友B:
如果用在现场,稳定性方面当然是优先考虑触摸屏;
毕竟有硬盘的dd在现场运行有可能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C:
稳定性上触摸屏要相对好一些;
不过用工控机在配置及存储空间上就有优势了;

网友D:
触摸屏一般都是屏幕尺寸较小,软件和硬件为一个厂家的合体,和PLC的通讯内嵌。
PC加组态使用起来比较灵活,硬件的配置和软件的组态可以选择多家自己组合。如果显示器加上触摸屏也可以。

网友E:
1、功能可以达到一样。其实,它们都是“人机交互界面”

2、         组态软件+PC                        触摸屏

优点       功能强大,自由度高           稳定、易学

缺点       价格高,编程复杂              功能不够强、限制多

3、我所接触到的是触摸屏用得多一些,特别是中小型的应用。

4,新手先学触摸屏吧,易学,而且应用广泛。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可是我现在是自学,就一个笔记本,别的啥都没有,学习触摸屏是不现实了!
能否通过PLC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加上组态软件,例如,intouch等,仿真一个小系统呢?
如果不行,还缺什么东西?

网友F:
在机房里用组态,功能比触摸屏强大.在现场用触摸屏操作比组态简单.

网友G:
各有各的的优缺点,工控机的功能和内存多一些,速度快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可是我现在是自学,就一个笔记本,别的啥都没有,学习触摸屏是不现实了!
能否通过PLC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加上组态软件,例如,intouch等,仿真一个小系统呢?
如果不行,还缺什么东西?
现在一般的触摸屏都有所谓的离线模拟功能。
不需要触摸屏,你只需要有相应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H:
维纶的离线仿真功能比较好
三菱的离线模拟比较麻烦,还要和PLC一起模拟,语言版本还要一致
触摸屏的基本功能还是很好学的,先学些基本的,复杂的可以以后用到了有了屏再学

网友I:
我的理解是触摸屏比较好学,但记录功能较组态软件稍差,尤其是有些需要计算后的曲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