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9-03-20):
请问在OMRON的PLC中,具有微分监视器这个功能(或者称为工具),可以记录某个位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次数。
那么S7-300的有无此功能?

网友A:
S7-300无此功能~~~~~~

楼主:
各有优缺点啊!

网友B:
自己做也简单。

楼主:
是的,不过我主要是用它来监测外部信号
例如外部停止按钮(NC)该触点如果似闭合似断开状态,不容易判断
自己做还要修改程序,不是麻烦点

网友C:
三菱里好像也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只能自己用计数器捕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