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本人用的主机是FX2N-64MR扩展模块是2AD
带一个-200到200Pa 压力变送器(4-20mA)
和一个0-1300的温度变送器(4-29mA)
k偶 -200到1200度 的量程
请教高手 怎么计算

网友A:
您好,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初学者,能不能给我一个冽子,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用到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组态

网友B:
怎么是(4-29mA),要到20mA的啊
2AD只能处理2路模拟量的信号

还有一个k偶 -200到1200度,可以再加个FX2N-4AD-TC模块

网友B:
2楼的,如果对PLC已入门,能编程
那可以看下触摸屏的手册,做个简单的程序还是很好做的
可以先就做简单的功能:位开关控制、指示灯,数值输入、数值显示,有这四个东西就可以控制起PLC了。
然后可以再加上,文本、画面跳转按钮,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能用的触摸屏程序就完成了
会PLC,理解了,按手册做到上面的基本只要半天时间
其它的复杂的可以慢慢再去看、学。

网友C:
热电偶要用变送器转换成4~20MA后才能用2AD处理;
4-29mA的信号也是不能处理的;

网友D:
你的热电偶与温度变送器不匹配,要选用0-1300的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