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用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331-7KF02-0AB0
想连接3个温度传感器,用电压型的,请问接线图应该怎么画?就是CAD出图那种,要是有图可以加我QQ188271098

网友A:
请教师傅们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受多少电流

网友B:
1.去找西门子的模板
2.去找一下变压器的铭牌,或计算一下。相关公式
S2=P2+Q2   cos(/)=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