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VS 威纶

楼主(2009-03-20):
PLC是FX2N的,HMI是威纶的,连接老连接不上,有没有同行遇见过这种情况,HMI上是485通讯的,请支招。。。

网友A:
威纶具体什么型号,用过两种威纶的和FX连接,
只要屏中选择对三菱PLC的型号就可以,不需要其它的通讯设置

网友B:
电缆是不是对的?
这个很好连的;

网友C:
只要电缆没问题的话,就是触摸屏型号、连接PLC型号设置不正确

网友D:
电缆 参数都没问题?
电源容量注意下 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E:
应该查找屏的通讯设置,电缆是否可靠。

网友F:
我用6070的也是弄了半天,最后用485BD4线制才联上的。2线制的联不上

网友A:
6070买的时候,可以要条连接线的,直接和编程口连接,也不需要特别设置的
没必要再增加485口了

网友B:
呵呵;
原因可能还是在于连接电缆上面;下次买屏的时候直接让销售商把电缆给配好;

楼主:
就是经销商配的线,但是回来我们量了下,PLC端的3号脚(GND)到这头没有线,也就是说这里面没这一根线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还很难说

网友A:
用过两次,一个是500系列的一个是6070的,都是用电缆直接连PLC的422编程口的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G:
楼主用422就可以了。如图。在设定通讯参数时确保都和PLC保持一致,同时看你用的是哪个口如果是8000系列触摸屏那么要使用母座的通讯口。同时要确保你的人机设置的plc通讯站号和plc的站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