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AVR与AT89S类单片机都具有在线可编程(ISP)功能,这样我们就可通过电脑经下载线直接将程序写入到单片机中,对单片机的爱好者而言,无须再将单片机从开发板上拔下,方便初学者多次编辑、修改、写入程序与反复测试之需要。
电路原理  本下载线十分简单,由一个并口插头、四支电阻和一段排线构成,电路如图1虚线左侧部分所示,图1虚线右侧所示单片机为AVR类型中的Atmega8L,图2虚线右侧所示单片机为AT89S51(两类单片机所用下载线完全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类单片机复位电平正好相反,AVR是低电平复位,正常工作时复位端应是高电平,而51型单片机则正好相反,另外AVR单片机可利用片内RC振荡器而无需外接晶振,51型单片机则必须外接晶振和两个小电容。

制作要点  本下载线电路虽然非常简单,但制作过程中也还是有需要注意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连接并口插头与单片机的排线不可太长以不超过40厘米为宜,排线可用电脑主板与硬盘连接排线来代替。
②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只需五根导线连接并口插头与单片机,但实际制作时要用九根导线,在两导线之间多出的一根一端接地,起屏蔽作用以提高其抗干扰性能。
③单片机所用5V电源最好从电脑USB接口获得,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附近与地之间最好并接一个别100uF的电容和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
④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宜太高,如果是51单片机外接晶振不要超过6M,对于AVR单片机如Atmega8L采用片内默认的1M即可。
⑤为求最简,电阻R1、R2、R3、R4也可省去不用,但并不提倡这样做。
⑥电脑并口设置有多种模式,一般设为SPP模式即可(标准并口模式)。
程序写入  将下载线的并口插头插入到电脑的并口,将单片机侧的USB插头插入到电脑的USB口,安装相应的软件即可使用。与下载线对应下载软件有双龙的SLISP和PonyProg2000,由于SLISP较易使用,建议采用双龙的SLISP软件。该软件的工作窗口如图3所示,在上部“通信参数设置及器件选择”框内依次选择LP1(并口)、NORMAL(普通写入速度)、ATMEGA8L(跟所选的单片机型号有关),在“FLASH存储器”框内单击“文件”按钮,找到由单片机编程软件生成的Hex文件,最后按图3下部的“编程” 按钮即可将Hex文件写入到单片机中。

http://www.mcu-sys.com/TEC/view.asp?id=158

网友A(2010-07-29):
图呢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