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硬件组态完成,save and compile,再download,出现the system data cannot be loaded to module cpu315-2dp(1)-(R0/S2) of station SIMATIC 300 station.
点击help 出现description of error:NO or only part of the system data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odule.
to correct or aovid error:1.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error using the module's diagnostic buffer,and correct the error.     2.recompile the system data.
3.repeat the download.
我根据他的提示都一一做过,但问题还没解决,请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A:
可能是模块信息与组态信息不一致,型号不匹配等,检查组态信息。
删除系统数据重新编译试试。欢迎登录网站交流:http://gongkongplc.sd.cn

楼主:
在点击在线时出现了SYSTEM DATA DIFFER,但我仔细的检查过模块信息和组态信息,信号等都是正确的,都快发疯了,被这个小问题卡住,但又找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