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

楼主(2009-03-20):
请问各位师傅1000KVA的变压器可以承受多少A的电流
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是每一相还是三相的合

网友A:
供电局规定是1000kva×1.4

网友B:
变压器容量KW乘1.5等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是每项的额定电流.

网友C:
1000/1.73/400等于每项的额定电流.

网友D:
最准确 的就是你去变压器的铭牌上看一下,哪个数最准。呵呵

网友E:
一次侧每相电流1000KVA/10KV/1.732=57.7A
二次侧每相电流1000KVA/0.4KV/1.732=1443.4A
你应该从电工基础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