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用AB型的伺服做分度定位控制,减速比为40:1背隙是18弧分的,做4工位分度控制,即电机转10圈,分度盘转一工位,在分度定位过程中,电机在转了几百圈后,就会出现定位不准,从分度盘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是按照手册上在例子做的,是不是要使用脉波清除模式、分度控制背隙补偿这两个参数。另外我分度盘下面有滚珠,如果滚珠转动不灵活,在完全摩擦中运行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定位精度的。如果从驱动器看每次定位的精度,是不是每次定位后,驱动器的编码器读数都是为0才表示没有误差。因为我每次触发,电机是转10圈。分度盘只有在原点回归的时候才会来回旋转,在定位过程中,总是一个方向旋转的。请大家帮忙,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咱没有人理呀

网友A:
你可以把参数P0-02的值设为2,观察四个工位时候的值,并各自记下,然后在进行多次定位,看当分度盘不准的时候,的那个工位在伺服驱动上的显示值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可以回下原点,把值改为0,在进行尝试运转,并记下转的圏数,当不准的时候,看上面的脉冲数,和你记下的是否准确。

楼主:
我是用的伺服内部的分度功能,不是外部输入的脉波控制的,我设置过P0-02的值为2的,这个为2时,要外部的脉波控制好像才有效的,P2-02为0的时候有变化。我调试的时候做过记录的,因为我的减速机是40:1的,电机转10圈,分度盘转一工位,每次定位前,驱动器基本上都显示0,定位后也是0,偶尔有1个相差。

网友B:
首先你要计算一下,这个定位的脉冲数是否为整数。
如果为整数,还是有误差,那就是背隙的问题了。
一般这种数字分度盘,都是要几圈后,自动回一次原点的

楼主:
我每定一工位就回一次呀,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每次定位都不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电子齿轮比设定是否正确。如果你说,每次定位的各个角度的脉冲数都相同,那就有可能是你的电子齿轮比设定有问题!

楼主:
不是每次定位都不准。我的电子齿轮比,分子是40,分母是1。按照手册上分度功能设定的。手册说分度功能减速比设为分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