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各位师傅:现在的电工更换工具的周期多长啊?要说的是事实哦!!

网友A:
看工具损坏情况~
绝缘达不到要求就必须要换~
这个看个人的爱护情况
一般周期是三到六个月(绝缘不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B:
首先看绝缘程度
如果工具在好要是绝缘下降了也的换

网友C:
这就要看情况了,工作环境、工作量都有影响,电笔三个月,改刀半年,钳子、扳手一年,万用表两年。具体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我有一点建议,换工具时不要以旧换新,那样会造成电工丢了工具他又不买,又不上报,没工具用,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举个例,他十字改刀掉了,没改刀,借改刀用去5分钟,対有些厂,5分钟就是几大千的损失。

网友D:
我家电灯一闪  电脑就断网或重启 是怎么回事 有没什么办法解决 装个稳压器还是UPS  大概要怎么的 多少钱 什么牌子

网友E:
工具要看你用的程度怎么样,不经常用,寿命就长。
5楼的,装个UPS吧!两三百块就行了。

网友F:
主要是看绝缘情况,从安全来说,绝缘破损了就更换,即使不破损也应该半年换一次。

网友G:
俺做非标的, 有时半年不摸工具, 真不知道这些了...

网友H:
我们三年了,什么也没换过!

网友I:
有的人用工具是进口的,有的是国产的,
个人原因,还看你怎么用

网友J:
我们是做工程的,在外施工的时候经常在外面买一些工具。工具用的不顺手的了就换了。呵呵
UPS嘛,山特或易事特之类的 1K的,也就200多。

网友K:
我们一般是到了坏时,才换的。有的能修好,也继续使用

网友L:
我们工具不给换,丢了自配,
但是进口实达的,工具也不是绝缘工具;
太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