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如题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资料应该查得到吧!!!!!

网友B:
变压器经济运行,带百分之八十的负荷,200KW。

网友C:
应该是电流吧 千瓦的话还要看负载情况呢

网友D:
带百分之八十的负荷,200KW
最大工作电流:361安培以内

网友E:
变压器有个最大的电流,不要超过最大值的90%就行了,最好运行在80%左右

网友F:
最大负荷250*0.8=200KW
一次侧最大电流250/10/1.732=14.4A
二次侧最大电流250/0.4/1.732=3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