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20):
单位的总漏电保护开关老是动作,只是总开关动作,已换过新的,而且肯定够大,测线路绝缘良好,主要设备为焊机还有办公室的电脑,请问,为什么下面各个分路的漏电保护不动作,只有总开动作,分路的漏电保护都检测过了,都是好的,请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一下从总开关到分开关的这一段电缆或接线是否有间断性接地。

网友B:
看看电焊机 ,电脑要是有问题就不会只有跳闸这么简单吧

楼主:
电缆都测过绝缘了,50M欧.总是无规律的动作,有时一天几次,有时几天一次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类的漏电开关请说的清楚一点

楼主:
正泰NJL1脉冲漏电保护器

网友D:
看空开接线是否松动,松动也会跳闸。

网友E:
是不是每分路的漏电电流小于每分路开关的动作电流相加到总开关达到了总开关的动作电流

网友C:
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因为你用的NJL1脉冲漏电保护器如果三相不平衡容易误动作

网友F:
三相的 还是三相四线的查一查零线

网友G:
建议你换一个漏电开关试一试,我以前也遇到过。100A的空漏,负载70A时发热还经常误动作,换了一个进口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H:
电焊机和电脑的显示器都是一些感性负载。在突然上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这些设备正常工作大很多的电流,这个一定要注意。单位的显示器 一般是CRT的吧,下班之后一定要关掉。再就是你查查你那漏电开关的问题了。好像是监相监幅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重复接地造成的,谢谢大家

网友I:
要看看是不是每个分路都装有漏保。
我们以前也是,后来发现有一路没有装,结果就是那路漏电,引起总的跳闸

网友J:
可能有一个你不注意的用电器问题,建议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