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用工具技艺

楼主(2009-03-20):
电工常用工具技艺

扳手的使用
  活络扳手又叫活扳手,是一种旋紧或拧松有角螺丝钉或螺母的工具。电工常用的有200、250、300mm三种,使用时应根据螺母的大小选配。
  使用时,右手握手柄。手越靠后,扳动起来越省力。
  扳动小螺母时,因需要不断地转动蜗轮,调节扳口的大小,所以手应握在靠近呆扳唇,并用大拇指调制蜗轮,以适应螺母的大小。
  活络扳手的扳口夹持螺母时,呆扳唇在上,活扳唇在下。活扳手切不可反过来使用。
  在扳动生锈的螺母时,可在螺母上滴几滴煤油或机油,这样就好拧动了。
  在拧不动时,切不可采用钢管套在活络扳手的手柄上来增加扭力,因为这样极易损伤活络扳唇。
  不得把活络扳手当锤子用。
  农村电工还经常用到开口扳手(亦叫呆扳手)。它有单头和双头两种,其开口是和螺钉头、螺母尺寸相适应的,并根据标准尺寸做成一套。
  整体扳手有正方形、六角形、十二角形(俗称梅花扳手)。其中梅花扳手在农村电工中应用颇广,它只要转过30°,就可改变扳动方向,所以在狭窄的地方工作较为方便。
  套筒扳手是由一套尺寸不等的梅花筒组成,使用时用弓形的手柄连续转动,工作效率较高。当螺钉或螺母的尺寸较大或扳手的工作位置很狭窄,就可用棘轮扳手。这种扳手摆动的角度很小,能拧紧和松开螺钉或螺母。拧紧时作顺时针转动手柄。方形的套筒上装有一只撑杆。当手柄向反方向扳回时,撑杆在棘轮齿的斜面中滑出,因而螺钉或螺母不会跟随反转。如果需要松开螺钉或螺母,只需翻转棘轮扳手朝逆时针方向转动即可。
  内六角扳手用于装拆内六角螺钉。常用于某些机电产品的拆装。
  测力扳手有一根长的弹性杆,其一端装着手柄,另一端装有方头或六角头,在方头或六角头套装一个可换的套筒用钢珠卡住。在顶端上还装有一个长指针。刻度板固定在柄座上,每格刻度值为1牛顿(或公斤/米)。当要求一定数值的旋紧力,或几个螺母(或螺钉)需要相同的旋紧力时,则用这种扳手。
  六角扳手用于装拆大型六角螺钉或螺母,外线电工可用它装卸铁塔之类的钢架结构。
  这是梅花扳手,俗称眼睛扳手,用于拆装六角螺母或螺栓。拆装位于稍凹处的六角螺母或螺栓特别方便。

电工刀的使用
  1.电工刀是农村电工常用的一种切削工具。普通的电工刀由刀片、刀刃、刀把、刀挂等构成。不用时,把刀片收缩到刀把内。
  2.用电工刀剖削电线绝缘层时,可把刀略微翘起一些,用刀刃的圆角抵住线芯。切忌把刀刃垂直对着导线切割绝缘层,因为这样容易割伤电线线芯。
  3.导线接头之前应把导线上的绝缘剥除。用电工刀切剥时,刀口千万别伤着芯线。常用的剥削方法有级段剥落(见a)和斜削法(见b),图c所示方法不正确。
  4.电工刀的刀刃部分要磨得锋利才好剥削电线但不可太锋利,太锋利容易削伤线芯磨得太钝,则无法剥削绝缘层磨刀刃一般采用磨刀石或油磨石磨好后再把底部磨点倒角,即刃口略微圆一些
  5.对双芯护套线的外层绝缘的剥削,可以用刀刃对准两芯线的中间部位,把导线一剖为二
  6.圆木与木槽板或塑料槽板的吻接凹槽,就可采用电工刀在施工现场切削。通常用左手托住圆木,右手持刀切削。
  7.用电工刀可以削制木榫、竹榫。
  8.多功能电工刀的锯片,可用来锯割木条、竹条,制作木榫、竹榫。
  9.多功能电工刀除了刀片外,还有锯片、锥子、扩孔锥等。
  10.在硬杂木上拧螺丝很费劲时,可先用多功能电工刀上的锥子锥个洞,这时拧螺丝便省力多了。
  11.圆木上需要钻穿线孔,可先用锥子钻出小孔,然后用扩孔锥将小孔扩大,以利较粗的电线穿过。
  12.这是又一种多功能电工刀。它除了刀片以外,还带有尺子、锯子、剪子和开啤酒瓶盖的开瓶扳手。
  13.电线、电缆的接头处常使用塑料或橡皮带等作加强绝缘,此种带可用多功能电工刀的剪子剪断。
  14.电工刀上的钢尺,可用来检测电器尺寸,不要搞错
钳子的使用
  俯耳上来告诉你秘诀:莫把钳柄当钳头。切记,切记。
  使用钳子是用右手操作。将钳口朝内侧,便于控制钳切部位,用小指伸在两钳柄中间来抵住钳柄,张开钳头,这样分开钳柄灵活。
  电工常用的钢丝钳有150、175、200及250mm等多种规格。可根据内线或外线工种需要选购。钳子的齿口也可用来紧固或拧松螺母。
  钳子的刀口可用来剖切软电线的橡皮或塑料绝缘层。
  钳子的刀口也可用来切剪电线、铁丝。剪8号镀锌铁丝时,应用刀刃绕表面来回割几下,然后只须轻轻一扳,铁丝即断。
  铡口也可以用来切断电线、钢丝等较硬的金属线。
  钳子的绝缘塑料管耐压500v以上,有了它可以带电剪切电线。使用中切忌乱扔,以免损坏绝缘塑料管。
  切勿把钳子当锤子使。
  不可用钳子剪切双股带电电线,会短路的。
  用钳子缠绕抱箍固定拉线时,钳子齿口夹住铁丝,以顺时针方向缠绕。
  修口钳,俗称尖嘴钳,也是电工(尤其是内线电工)常用的工具之一。主要用来剪切线径较细的单股与多股线以及给单股导线接头弯圈、剥塑料绝缘层等。
  用尖嘴钳弯导线接头的操作方法是:先将线头向左折,然后紧靠螺杆依顺时针方向向右弯即成。
  尖嘴钳稍加改制,可作剥线尖嘴钳。方法是:用电钻在尖嘴钳剪线用的刀刃前段钻0.8、1.0mm两个槽孔,再分别用1.2、1.4mm的钻头稍扩一下(注意:别扩穿了!),使这两个槽孔有一个薄薄的刃口。这样,一个又能剪线又能剥线的尖嘴钳就改成了!
  剥线钳为内线电工、电机修理、仪器仪表电工常用的工具之一。它适宜于塑料、橡胶绝缘电线、电缆芯线的剥皮。使用方法是:将待剥皮的线头置于钳头的刃口中,用手将两钳柄一捏,然后一松,绝缘皮便与芯线脱开

网友A:
活络扳手的扳口夹持螺母时,呆扳唇在上,活扳唇在下。活扳手切不可反过来使用。
这一点在使用中没有注意过,来回换着搬。看来是学了点东西,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B:
电工刀在使用时要向外用力,另外它不是绝缘的,防止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