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我用的是威纶的人机,在数值输入元件中有个触发地址应该怎么填写?数值输入元件是在该触发地址的ON/OFF,哪个状态下才能输入的呢?为什么我在按该元件时,输入数值时总是显示0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触发地址应该中要写入LB  9000
这是维纶的屏特别之处

多查下手册,也可以看下论坛中的帖子
我在人机界面论坛中有个帖子,关于维纶的屏初次使用的体会里就说了

网友B:
呵呵;你没有触发,所以不能输入;

网友C:
这里的触发地址LB9000是调用键盘数据输入,所以在数据输入时一定要设置触发地址为LB9000

网友D:
可能还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数据的大小,PLC与屏上都要定义一样的,都是32位或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