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各位:
我刚接触做非标结构设计,对设计还没有个很流畅的思路。我老大说设计时除功能外主要考虑其装配,加工,互换性等。设计了第一个设备发现问题较多,最主要的样子很是难看,比率失调,因现在还未对尺寸有个概念。大家能谈谈设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吗,作为刚接触设计的人更需要加强哪些方面?

网友A:
搞非标设计,你面对的每个人都是老师,把你要设计的目的和别人说,问一下别人的看法,当然最好是自己有一个大框架,这样就可以在这个框架上不断的改进。
我现在的每个设计都会问一下别人可不可行。和别人讨论一下我的思路。这样我会取长补短。

网友B:
搞非标是没有固定模式可参考的了
只能借鉴

网友C:
非标就是这么锻炼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以后还多向各位学习啦

网友D:
如果是机械结构方面的,可以看一下机械结构设计的相关书籍,机电一体化手册等等

网友B:
看的懂手册就是好设计

网友E:
看看相关的设计要点之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