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功能:1.总线通讯.
2.接收报警信号,显示那个报警点
3.能扩展接点:50个以上.
请问有做报警器材的师傅,传授一点经验.谢谢!!

网友A:
发在 PLC论坛,想用PLC控制?
距离是多远呢
显示报警点,准备用什么显示?
是机器上用的普通报警还是其它特别的报警

楼主:
是想用单片机控制,成本少的方法更好撒!液晶显示或者LED显示报警点,最好是液晶显示喽.是普通报警装置,像消防报警模块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