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想在触摸屏上写入对应的数字量,由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再控制电机转速,我用的是西门子PLC200,这个程序怎么写啊,那位高手会,帮帮忙,谢谢了,有程序最好给我发一个,谢谢
ykyuan521@163.com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台达VFD 3.7W 的变频器

网友A:
em232或EM235输出模拟电压(或电流);
0~32000对应0~10V DC输出;输出接到变频器上;
变频器设定0~10V对应频率0~最高输出频率就行了;
比如你最高只要50HZ;那么当数值输入:16000时,变频器就是25HZ;

网友B:
在屏上最好做个转换,比如输入的是直接的物理量或是百分数。

楼主:
那么模拟量的输出的算法是怎么算啊

网友A:
直线对应关系;
如你用电压控制,变频器对应的是0~50HZ;
那么你数值:0~32000就是对应0~50HZ;
屏上可以直接输入频率,可设成带一位小数的,这个值X64,对应的就是模拟量要转换的值;

网友C:
多看书吧!

网友D:
模拟量输出是线性对应关系。
最大值是多少数字,要看模拟量模块的精度,一般为3200
所以就是0V对应数字0,10V对应数字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