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广数980td系统与笔记本电脑的通讯
   广数980td系统是标准的rs232协议,而现在的笔记本大都没有了9针d型串口,那么要想通讯必须使用usb转rs232的转接线,我用的是hl-340,通讯软件是tdcomm2a和gskcc。现将操作简述如下:
   1.将hl-340的驱动软件装到电脑上,然后插上usb转接线;就会电脑就会发现新的硬件,按照提示装下去;
  2.在桌面上右键我的电脑,点击管理进去,看一下com选项的内容,是不是多出一个com口,记下这个口的com号;如果不是com1-com4,就必须将其在属性中改为com1-com4;
  3.将转接线的另一端插到机床的通讯口,启动通讯软件,设置好参数,即可。
  别忘记将机床上的参数开关打开呀!

网友A:
这与PLC的RS232传USB是一样的.但劣质的转换器往往会失败,所以要用"硬件转换"的优质转换器.

网友B:
那些东西都不什么可靠,我用的是PCI转串口的,用起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