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03-21):
请为三菱PLC要把输出点换令一点要怎样操作

网友A:
如果PLC上有多出的点,比如Y40坏,换Y41(空闲);
可以把程序中所有输出Y40的全部替换为Y41;
也可以在主程序中加入LD Y40  OUT Y41这样的指令;
外部接线对应改过来就行了;
高速输出Y0 Y1用脉冲指令时不能用这个办法;

网友B:
上面说的两种方法操作起来都很方便
第一种方法在编程软件中有直接的“软元件替换”指令

网友A:
第二种方法也有好处,就是你换台PLC时,用这个程序,这个点接在这两点中的任一点都可以;

网友C:
PLC有I/O批量转换功能,适合做第一种转换.楼上的第二种方法更具有灵活性,不破坏原有程序(如果有多台设备用同样的程序就必须用第二种方法,以免再拷到其他PLC后外部接线错误).

网友D:
三楼的做发简单实用。“软元件替换”
操作完后,外部线记得换过去!

网友E:
顶楼说的很好我完全赞同

网友F:
呵呵,谢谢了,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查来换的,麻烦死了。

网友G:
如果是某一个输出点坏了,要在程序中将这个输出点换成另一个输出点,然后将这个点上的接线,拆下接到换的输出点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