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滑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如图中所示 如果斗提机2 打滑了 图中的打滑检测按钮闭合了 plc控制斗提机 停止运转了 ,图中的打滑检测按钮会自动复位的吗 ? 还是要手动的呢?

网友A:
图中的打滑检测按钮是PLC外的信号,能不能自动复位,你要看它的硬件结构

楼主:
哦 我去问问 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编的程序不一样的挖

网友B:
应该是打滑置位,到正常位置后复位.这用机械和限位开关配合很容易实现的.PLC程序就按照常开接点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那写程序的头还没来 那个触点打滑置位 然后通过plc使电机停转 电机停下后触点会自动复位的吗?

楼主:
我写了2套程序 自动复位 和手动复位的 吗的 现在就等那头头来看我的程序了

网友B:
对打滑不能仅仅用停止来应对,当遇到打滑时先停止再反转,只有当反转到正常位置再停机才能到预定位置(所谓打滑就是因为惯性偏离了预定位置所以一定要恢复到预定位置才算处理完毕).

网友C:
我感觉打滑处应该是个行程开关,如果位置不变,是不能复位的。
要用PLC控制电机往反方向走之后,开关个自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