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单片机编程经验集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思路如下:
1、首先,程序必须模块化。每个模块(子程序)执行一个功能。每个模块只有一个出口
(ret)。
2、设立一个模块(子程序)id寄存器。
3、为每个子程序配置一个唯一的id号码。
4、每当子程序执行完毕,要返回(ret)之前,先将本子程序的id号送入 id寄存器
5、返回到上级程序后,先判断id寄存器中的id号。如果正确,则继续执行;如果不正确,
则表示
pc指针有可能已经跳错了,子程序没有按预计的出口返回,这时将程序拦截到初始化段或程
序错
误处理段。
这种方法,如同在程序中设立了若干个岗哨,每次调用子程序返回后,都要对口令(id
号),验
明正身后再放行。再配合软件陷阱,基本上可以将大多数pc指针弹飞的现象检测到。
到了程序错误处理段,要杀要剐(冷启动还是热启动)就由您了。
仅以一条代码来揭示程序飞跑的本质!
750102h  ;mov 01h,#02h
如当前pc不是指向75h,而是指向01h或02h,那么51内的指令译码器将把她们忠实地翻译成
ajmp
xx01h 或 ljmp xxxxh  而xx01h xxxxh又是什么呢?天知道!这样恶性飞跑下去那还不死
定!
改革一下:
clr a ;0c4h
inc a ;04h
mov r1,a ;0f9h
inc a ;04h
mov @r1,a  ;86h
每一字节代码都不能在生成跳转和循环,且都是单字节指令!往那跑去?
跑出去了都要自己回来!“在家”千日好!“跳出”事事难嘛!这样只要平时习惯了用累加
器和
寄存器把数倒一倒,把那些危险代码都给倒掉,这样虽说给pc的“足”上多加了两字节的
“包”
可它不好“跑”啊!“足包”====跑!
有朋友会问:要是pc抓做02h--ljmp 又有抓做了老鼻子远的xxh,再抓做隔壁的yyh不就没用

吗?提这样的问题只有zenyin这种钻牛角得才会提!pc那一位最活跃啊?pc0啊!要“扯
拐”显
然发生在她身上,至于那pc15同志啊,睡得更死猪一样,雷爆(强干扰)来了都打不醒?此
外如
果干扰都强到了pc高位都出错的地步!关电!关电!不干了!“不是我们不行而是敌人太强
大”!反过来要是敌人在你的专政下,只是偶尔出来捣捣乱,但一出来就冲到屁西(pc)高
层,
就要问问是不是你的王国根基(硬件)有问题了?而非出在意识形态(软件)上!硬件为
本!软
件为标!标本兼治铸就坚强体魄,方能百毒不侵!
经验之二、不要轻信软件狗
关于软件狗的讨论,论坛上多矣。
匠人也曾经查阅过许多关于软件狗的文章。有些大师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有技巧性的方法。
但是,匠人的忠告是:不要轻信软件狗!
其实,软件狗相当于软件的一种自律行为。一般的思路都是通过设立一个计数器,在计时中
断中
对其+1,在主程序的适当地方对其清零。如果程序失控了,清零指令未被执行,但中断造常

生,则计数器溢出(狗狗叫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万一干扰导致中断被屏蔽了,那软件狗就永远不会叫了!——针对这种

能,有人提出在主程序中反复刷新中断使能标志,保证不让中断被屏蔽。——但万一程序飞
到某
个死循环中去了,不再执行“刷新中断使能标志”这一功能了,还是有可能把狗狗活活饿
死。
所以,匠人的观点是:看门狗必须拥有独立的计数器。(即硬件看门狗)
好在现在好多芯片都提供了内部wdt。这种狗都是自带计数器的。即使干扰导致程序失控,
wdt还
是会造常计数直到溢出。
当然,匠人也没有要将软件狗一棍子全部打死的意思。毕竟不管是软狗还是硬狗,逮到耗子
就是
好狗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如果哪位训狗专家确实养过一条能看门的好软件狗,
请牵
出来让大伙瞧瞧。
经验之三、话说ram冗余技术
所谓的ram冗余,就是:
1、将重要的数据信息备份2份(或以上)并存放在ram中不同的区域(指地址不相连)。
2、当平时对这些数据进行修改时,同时也更新备份
3、当干扰发生并被拦截到“程序错误处理段”中时,将数据与备份做比较,采用表决方式
(少数
服从多数)选出正确(或可能正确?)的那个。
4、备份越多,效果越好。(当然,你得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5、只备份最最原始的数据。中间变量(指那些可以从原始数据重新推导出来的数据)不必
备份
注:
1、这种思路的理论依据,据说是源于一种“概率论”,即一个人被老婆打肿脸的概率是很
大的,
但如果他捂着脸去上班却发现全公司每个已婚男人的脸都青了,这种概率是很小的。同理,
一个
ram寄存器数据被冲毁的概率是很大的,但地址不相连的多个ram同时被冲毁的概率是很小
的。
2、前两年,小匠学徒时,用过一次这种方法,但效果不太理想。当时感觉可能是概率论在
我这失
效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备份的时机选的不好。结果将已经冲毁的数据又备份进去了。
这样
以来,恢复出来的数据自然也就不对了。
经验之四、话说指令冗余技术
前面有个朋友问到指令冗余,按匠人的理解,指令冗余,就是动作冗余。
举个例子,你要在某个输出口上输出一个高电平去驱动一个外部器件,你如果只送一次
“1”,那
么,当干扰来临时,这个“1”就有可能变成“0”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你定期刷新这个
“1”。那么,即使偶然受了干扰,它也能恢复回来。
除了i/o口动作的冗余,匠人强烈建议大家在下面各方面也采用这种方法:
1、lcd的显示。有时,也许你会用一些lcd的专用驱动芯片(如ht1621),这种芯片有个好
处,
即你只要将显示数据传送给它,它就会不断的自动扫描lcd。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
没你啥
事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要记得定期刷新送显数据(即使显示内容没有改变)。对于cpu
中自带
lcd driver 的,也要定期刷新lcd ram。
2、中断使能标志的设置。不要以为你在程序初始化段将中断设置好就ok了。应该在主程序
中适当
的地方定期刷新一下,以免你的中断被挂起来。
3、其它一些标志字和参数寄存器(包括你自己定义的),也要记得常常刷新。
4、其它一些你认为有必要反复刷新的地方。
经验之五、10种软件滤波方法
下面奉献——
匠人呕心沥血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东拼西凑整理出来的10种软件滤波方法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
入系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iir 数字滤波器
a. 方法: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
(n-2) + ... + bk*x(n-k)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用matlab)
c. 缺点:运算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