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9-03-21):
压力变送器接到PLC里后,在程序里压力值显示为负值,这是为什么,我也考虑了是不是线接反,倒了一下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原因:
1.干扰,
2. 接线错误
3. 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B:
什么PLC,变送器过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范围是多少

楼主:
西门子的200的,变送器过来的是4-20mA的

楼主:
大前天还试了一下,在PLC里面显示基本为零,前天没再试,但是昨天再试就是这样了,程序没变,接线我也倒了一下,还是那样,干扰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干扰吧,我要的最大压力才2MPa,

网友C:
S7-200的转换是不会出负值的;
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有加减运算;

网友D:
如果数值对的,只是数值为负,用减法将其减为正就OK了吧``

网友E:
线路没有接对,接好的话,最少有6400输出。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一下线路,线路出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应该是零点漂移的原因,试试调整零点,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