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求助: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cvf-p2变频器一拖三恒压供水.近几天不时出现变频器达到频率上限后,本应自动把水泵转到工频,切换变频器启动下一台,就在切换到工频后,下一台水泵启动瞬间(由变频器拖动)交流接触器跳开,刚才已转到工频的水泵又切换到变频器,变频器过流停机ER01或ER03.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如果老是同一台水泵的交流接触器跳开,就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太大或接触器本身的原因

网友B:
检查一下水泵看有无问题

楼主:
水泵应该没问题,可以手动开,电流正常.这种情况不是固定出在一台泵上.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有问题.工作不稳定,停机断电两小时.开机就正常了.这个变频器有3年了.

楼主:
近两天没出故障,观察中.有新情况再报告大家.

网友C:
这位大哥最近有什么近况吗?

网友D:
可能是这台水泵经常启停,电机绕阻烧坏,用一会时就过流

楼主:
我把泵切换判断时间调大,近几天没停机.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