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大家好,小弟目前正在学习西门子的PLC,在看资料时发现300系列的电源模块分为2A 5A 10A的,可是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进行选型,所以在此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你看有多少个DI和DO,DI所耗电能基本上可忽略,整个预留1A左右就可以,每个DO口需要0.5A驱动,整个DO所需电能可这样计算:0.5A*DO总数量*利用系数,利用系数是指一般情况下DO通/DO口总数量

楼主:
在DI DO AO模块的选型参数表中,它都有一栏标着消耗电流:从背板总线,最大 XXmA;从L+,最大XmA(这里的X是指数值不定),是不是将所有模块消耗的背板总线电流加起来看,如果小于2 A,就选2A的CPU,如果大于2A而小于5A,就选5A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