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一个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了一个二极体,现在要通过PLC控制来检测出二极体方向有没有接正确,若出错要反馈信号给PLC报警。
PS:请不用CCD等检测方法,也不用欧姆表来检测。因为代价太高。

网友A:
二极体是什么东东?二极管吧?二极管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一两个当然无所谓,但是量大了,就不好说,人总犯困的时候,我们所要做就是防呆。

网友B:
直接把二极管导通作为PLC的一个输入点,不就可以了,把此输入点作为作为警报信号,很简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