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一个继电器的线圈上并了一个二极体,现在要通过PLC控制来检测出二极体方向有没有接正确,若出错要反馈信号给PLC报警。
PS:请不用CCD等检测方法,也不用欧姆表来检测。因为代价太高。

网友A:
二极管接反了就短路,短路就失电了。所有的灯都灭掉了

楼主:
这样的方法不行呀,这样电流会直接通过线圈。而且像我们生产的继电器线圈的阻值很小的,一般只有几十欧而己。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在并联的二极管上串联一个电阻,在二极管与电阻的接点处输入到plc的输入端,当二极管正向时,输入端为低(或高)电位,当反接时电位翻转即可。

网友C:
呵呵,个人觉得,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主:
在并联的二极管上串联一个电阻,在二极管与电阻的接点处输入到plc的输入端,当二极管正向时,输入端为低(或高)电位,当反接时电位翻转即可。这种方法虽然不错,但是,与工艺不符合。本身你只能利用其中的两个端点来测试,而不可增加别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