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通讯

楼主(2009-03-21):
版主 可否帮忙,我这有个程序, 有几点疑问,能否帮我解答? 程序我发到你的油箱好吗?

网友A:
有问题,还是贴在论坛问好些,这样回答的人多些

你的程序不便公开吗?

网友B:
直接把程序的图贴上来吧;

楼主:
现在把它贴上来,麻烦两位版主帮我看看.. 现把问题和疑问陈述:

1:程序中的变址寄存器起到了如何作用?为什么我每按一次MO M1 M2 后 都把Z0清除.这是为什么?
2:传输标志为什么要MO的下降沿才触发?
3:在程序中,D700 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4:这段程序应用在实际中有困难吗?

楼主:
疑问在上,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变址寄存器可以用那一条指令把6个数加起来
“MO M1 M2 后 都把Z0清除” 没看到程序吗,里面就有这几个信号的上升沿去清零
M0下降沿触发,这没什么关系,这个应该是个点动的信号,可以下降沿触发
D700 存储一个数据,注释都写了变频器的频率

是个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估计会有问题,这个要上机调试才能知道结果

楼主:
简单的原理我也懂, 程序中我也可以看出来个大概,可问题就在这里,看程序不能只看个大概. 我之所以看出了大概,才有上述几个疑问!!!!

楼主:
D700 的注释是我自己写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