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请教:二级防爆电机停转后,速度降到700-800转左右时有翁鸣声,其他速度段都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什么驱动的/
有变频器用多段速?

网友B:
是不是共振点?

网友C:
共振造成的,可在连轴器和地基固定上想点办法避开共振点.如果用变频器的话可以设置跳过该段共振频率.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该问题是在出厂检验时发现的,电机放在地上测试,正常空转时一切正常,就是断电后至停转过程中的有大约5S的异常声;更换不同厂家的轴承和不同批次的轴承症状有所缓解。

网友D:
可能是轴承的固有频率低,造成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