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本人的三菱A1SY10继电器的一个三极管烧了 它是控制输出继电器的!上图有它的位置,在上面标有W6的数字,请问是什么型号!
谢谢谢谢!

经查询它是SOT贴片封装的二极管产品,
三个管脚封装有单二极管(其中一个管脚空)
双二极管(共阳或者共阴).

网友A:
看不到图,如果有多的点,可以用程序改下,换成其它的点

楼主:
它和PS2502-4光耦 配合控制继电器

网友B:
PLC的输出三极管和光偶一般是成组封装成集成片的,如果是单个的可以用相同电压级别的替代.

网友C:
A1SY10是16点继电器输出;
你说的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

楼主:
对的! 它是一个封装的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