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方案

楼主(2009-03-21):
我公司正在拟定一个自动检测方案,请大家帮忙!

具体是:在三个汽缸和一个步进电机的配合下检测出两路开关信号的数量以及两路开关的顺序(正逆都测),开关频率不大于100赫兹。

请问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是否会干扰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
用什么系列的PLC就可以胜任。步进电机及驱动帮我推荐一下(开关的扭矩只有300G)!

我的邮箱是 wyj_5271@126.com
         13757758812@139.com

网友A:
PLC的高速计数器不会干扰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
这样的控制点数不多,小型的就可以了,通常小型的PLC晶体管输出的,都同时带有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功能

像三菱的FX就可以了
西门子的S7-200,欧姆龙的CM1A等都能做到

网友B:
开关频率不大于100赫兹,用高速计数是没问题的.但同时要满足测量两路开关的顺序(正逆都测)一般简单PLC的高速计数恐怕有难度.如果频率低到普通晶体管输入的数量级(PLC输入防抖延时设到最短)还是有办法实现的.这样就不影响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的输出和定位编码器输入的工作了.

楼主:
3楼说的我还没能理解,是说普通计数器的频率吗?诚心请教高手!可以加QQ吗?
我的QQ是799163449

网友A:
“两路开关的顺序(正逆都测)”这个是要加减计数吗?

网友C:
PLC的高速计数器应该不会对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造成干扰的,这么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