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S7-200中循环移位指令怎么个用的,假如我要循环点亮4个灯,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看手册解决,否则很难进步的.

网友B:
三菱的会做,西门子的指令不熟悉
思路是把 二进制的数0001,循环移位,同时把这个数的几个位的状态传送到输出点输出

网友C:
你加个比较语句不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OK,搞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