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09-03-21):
最近在用S7-300进行编程时,发现不能把程序下载到CPU去(型号CPU313C-2DP)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各位怎么解决?多谢了

错误信息是:Download(33:17090)  A  connection  between  your  PC/programming   device  and  the  PLC  cannot   established

网友A:
检查你的PLC编程电缆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通讯接口设置不正确,将PG/PC接口设置的参数与你实际使用的设为一致,PLC 的通讯口地址也要一致。

网友C:
通讯电缆或者是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D:
电缆以前有没有用过?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E:
通信问题,检查你的通信设置和硬件的连接

网友F:
通讯设置不对吧,检查下设置,还有电缆线

网友G:
是不是硬件配置没下载就开始下载程序了?

网友H:
是不是原装的电缆啊,西门子的一般对电缆要求较高的

网友I:
在控制面板里看看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