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1):
一个后纺生产线上,有三个拉伸电机(两个45KW变频电机、一个110KW变频电机)和一个卷曲电机(160KW变频电机),均有变频器控制,现在想实现快速制动,但有小的转速,又可以快速提速,这四个电机要同步,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加一个报闸

网友B:
制动方式可以用电阻制动,但这与负载大小及转动惯量有关,时间短可能不能实现;
用能量回馈单元,成本比较高;
简单的就是停止时变频器自由停车,外部强制,比如抱闸;

网友C:
还是按照系统的惯性,合理的设计混合制动比较好,单一的机械快速制动,对抱闸的磨损将是严重的。特别是系统机械惯性较大时尤为严重。先电制动在机械制动的混合制动,对系统的安全是有保证的,除了紧急状态,不要考虑急刹。

楼主:
惯性太大了,抱闸不合适,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惯性太大了,抱闸不合适,还有什么办法?

不考虑为变频器增加刹车单元吗?

网友E:
用电阻制动或电磁制动了
如果惯性太大,是没法快速制动的,这是不符合物理的

网友C:
惯性是传动系统启动和制动的阻碍力矩。它的存在障碍着系统的动态快速性。要想提高动态的快速过程,就需要加大传动系统的动力,这显然是不经济的。

网友F:
直接加电阻制动吧

网友G:
最简单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去控制电磁抱闸

网友F:
加制动电阻啊,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