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21):
75kw的电机可以直接用接触器启动吗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用接触器启动

网友B:
绝对不行的,不用变频、软启动器,最差也要接个星角转换的

网友C:
条件允许下是可以的。常理是不行的。太浪费电了。
  节约钱就用星三角吧。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公司就有很多220kw的电动机就是用630A的接触器直接启动,当然你必须保证电源容量足够大

网友E:
没干过这事 楼上的没吃过苦头 接触器质量不错啊

网友F:
变压器够大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看到过的水泵,132kw都直接启动。

网友G:
主要是看用电变压器的容量,只要低于变压器容量的30%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电机为何有回路

网友I:
原则上不可以直接用接触器启动

网友J:
可以,不过要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K:
可以的主要是看你们工厂在什么地方,我们电厂的200KW都直接启动

网友L:
主要是看用电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M:
电动机的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就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 好像30KW(不是很清楚)以上就不赞成直起了, 对变压器冲击很大,就像大于7.5KW就不能用闸刀开关是一个意思

网友N:
还是用星三角来启动吧!

网友O(2009-04-24):
要是不怕出问题,多可以试,没吃过亏的是记不住的.

网友P:
恩 一般情况下 电机的千瓦数不超变压器容量的30%的情况下 是能直接启动的 但是 30KW以上的原则上是要求不能直接启动的 直接启动的话对变压器的冲击很大

网友Q:
最好要用软启动,这样冲击电流会小。在变压器小的情况下,都要用。

网友R:
椰  我支持直接启动,当然。。。。我只是精神上支持

网友S:
楼主是要吃过一堑才会长一智的

网友T:
判断电机能否直接启动:根据经验由公式:启动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小于或等于3/4+电源容量/4*电动机额定功率 。     (其中启动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可以在产品样本中查)。

网友U:
可以的,我们的主电机是560KW的,是用的一个主接触器启动的.但前提是接触器参数符合启动的要求

网友V:
一般不允许直接起动,除非单台变压器仅供这一台电机,并且其容量在200KVA以上才行.

网友O:
有冒险精神啊

网友W(2009-05-24):
我们单位1400kw的高压电动机都没有采用降压启动,是直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