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知识

楼主(2009-03-21):
各位师傅请教 个问题
导线在电流互感器缠绕5圈后电流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多少。。。。。

网友B:
如果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配套的话,表的读书除以5就是实际电流值

网友C:
你说的导线缠5圈后,导线的电流是不变的,导线的电流只和它的负载有关,而缠5 圈后互感器的电流会增大5倍.你说的这种方法只有在互感器最大电流大于导线实际电流5倍以上才使用,要不与互感器联接的电表会计量不准.

楼主:
谢谢,是这样的,零序互感器出来再在哪个互感器上缠5圈,再到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