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Pro face GP37W2-BG41-24V界面在写入程序时到最后会显示(GP内存错误),它的最大内存是多少?

网友A:
先把内存清理一下再试试;
1MB内存;

楼主:
我的程序有1。8MB怎么装?我是从原来界面拷出来的。怎么清理内存?请教。

网友B:
你可以用GP软件的rebuild功能。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Pro face GP37W2内存清理的祥细步骤,952416大概几MB?1.8MB能装下吗?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Pro face GP37W2的内存清理祥细步骤?952416大概是几MB,1.8MB能装下吗?(GP37W2-BG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Pro face GP37W2内存清理的祥细步骤,952416大概几MB?1.8MB能装下吗?
GP37W2的内存只有1M。
1.8M显然不可以。
你哪来那么大的程序。
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图像画面”里,肯定垃圾一大堆。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程序是从同型号的屏内读的,怎么可能会大于1MB ;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一段时间发表不了,上不来,问题还请各位大哥帮忙解决疑问,拷下来真的1.5MB吧,拷进去到最后显示"内存错误".但界面可使用,再拷出来时却拷不出,显示"在GP文件中不能上载信息",会不会是压缩了再拷进去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不能上载应当是传输时没有设“装载信息“造成的;

楼主:
有设“装载信息“啊,但就是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