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

楼主(2009-03-22):
三菱fx2n上 不是有内部直流24伏电源了啊   为什么还要接 L和N端口的?

网友A:
L和N端口是接外部电源,
内部的24V也是有了外部的电源后转换来的

楼主:
内部不是有个锂电池的啊?

网友A:
锂电池和这个24V不是同一个
锂电池是给内置的RAM等保持数据的

网友B:
呵呵;
L、N是输入交流电源用的;
除非PLC是-D的后缀,是直接用DC24V供电的;
PLC上DC24V是外供的;

网友C:
L是外部交流110/220V的相(火)线,N是110/220V的零线。PLC内部有小功率直流24V输出供光电开关或编码器用电。锂电池是为断电时保存数据用的。这些基础知识在PLC的硬件手册里都有详细资料。而交流供电、直流供电、有(无)锂电池等在选型手册里也可看得一清二楚。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5楼和6楼说的很对,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外供24V 的

网友F:
看型号呀,如果把电源模块都做在PLC中,体积会很大的。现在一般都用MINI型的,要外部提供电源的

网友G:
关于电源这,尤其是新手需要注意,否则一接完线就放炮。

PLC通常有2种供电方式:AC、DC输入2种。AC往往是220或者110V的输入;DC多是24V的,也有其他等级的,比如DC110V,DC48V的。后面2种的是应用场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