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请教一下,在供电电路中,有平行线的说法吗?我在商店看到的所谓实物一般为双色的,例如:一红一黑。不知其具体用途?其负载能力是看其内芯的截面积吗?还有,如果想用直流 12V控制220V电机的运转,能否采用交流接触器,若可以,能否推荐一些品牌。在此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12V的交流接触器好像不多,还要专用电源,一般都是继电器。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解决。

楼主:
谢谢,但因为电路中用到12V输入的传感器,所以想顺便用这个12V开关电源控制的交流接触器,避免多加电电源。

网友A:
12V开关电源是直流DC,交流接触器使用AC。

楼主:
多谢,的确没考虑这个问题,看来麻烦不小了

网友B:
这个要分区的是到底是AC12V还是DC12V,

网友C:
可以用12V的直流继电器啥。

网友D:
使用直流12V的继电器过度一下可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

网友E:
不用外加电源呀,你本身控制的220V的电机,不就有电源吗?用12V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