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22):
 求助: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用变频器一拖四台水泵恒压供水.变频器达到频率上限后,第一台水泵转到工频,切换变频器启动下一台,这时变频器会发出什么信号给你提示。(用于PLC的顺序功能图设计,即转换条件)

网友A:
转换条件应当由压力信号来控制;
每一台到工频后压力没有达到要求,就切换到工频上,用变频控制第二台;

网友B:
变频器都有继电器输出端子, 设置成频率到达上限输出就ok了.

网友C:
一拖四台?太多了吧?一拖两台就足矣了。频繁的切换是不是很不可靠呢?

网友A:
三肯变频器有专用的恒压供水控制基板;
使用相对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