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2):
普通鼠笼式电动机  75千瓦  1480转/分    380V    可以直接用一个交流接触器启动吗 ?   会出现什么问题 ? 我以前没见过这种启动方式 , 望各位师傅给于指教 !

网友A:
大功率电机不能直接启动,超大的启动电流会引起跳闸和拉底电网电压。简单的可用Y/△启动,现在也有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更加降低了启动电流。

楼主:
我也知道Y/△   软启动   变频器  我也没见过这种做法
但是有一项目是这样设计的 也是这样做的  就是没试过   而且是6台电机  分别是 75KW  55KW  45KW(4台) 都是接触器直接启动的  我就是没办法说服他们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一般都是采用变频启动,

网友C:
总功率是75+55+4X45=310KW,估计变压器的容量在400KVA左右,是75电机的4倍,如果采用单独分别启动,电源兴许可以承受。有时候是机械设备的转动惯量太大,降压启动用的时间太长,也会影响电源和设备的寿命而不适宜采用。

网友D:
只要你的变压器允许,可以直接启动;否则的话建议采用降压启动方式:星-角、自耦变压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等方式。

网友E:
同意5楼的说法,我单位就有125KW的水泵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F:
还是星-角、自耦变压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等方式比较稳妥

网友G:
大功率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建议采用降压启动方式:星-角、自耦变压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等方式,最好用变频器控制或软启动器

楼主:
成本问题
软启动 变频器 那都要钱的   而且很贵的

网友H:
一般超过14.5KW的都应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建议采用降压启动方式:星-角、自耦变压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等方式,最好用变频器控制或软启动器
不能这样模糊的说采用什么方法启动,比如球磨机,其转动惯量够大的,也就需要较大的启动转矩,采用变频器或软启动这样的方法,就未必能够启动得了。

网友I:
在电网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大功率高压电动机直接启动的多;大功率低压电动机也见过进口设备上直接启动的,要求变压器和高压线路容量足够大才行。

网友J:
可以直接起动,前提是变压器容量足够,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那个厂,132KW的电机都直接起动。降压启动也不是尽是优点,也有缺点——起动转矩下降,在需要大起动动转矩的场合,降压启动就不适合了。

网友K:
只要你的变压器允许,可以直接启动;星-角、启动省钱,自耦变压器不见益使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方便价格高等。可看你的情况选择

网友L:
楼上的,自藕降压便宜又好用,为什么不推荐使用

网友M:
只有不影响别的设备,当然是省钱最好

网友N:
那一定是变压器的容量大。还有就启动负荷轻。要不然是不能做到的

网友O:
建议不要直接启动,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P:
要看老板了 花钱就不行的

网友Q:
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R: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降压启动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建议采用降压启动方式:星-角、自耦变压器、变频器控制、软启动等方式,最好用变频器控制或软启动器
不能这样模糊的说采用什么方法启动,比如球磨机,其转动惯量够大的,也就需要较大的启动转矩,采用变频器或软启动这样的方法,就未必能够启动得了。
同意,完全正确。。。。。陶瓷行业的球磨机早期就是直接起动的。。现在才改星三角或软启动。

网友C:
最近看见一个经验公式:启动电流/额定电流<3/4+变压器容量/4x电机额定功率。
只要满足上式,就能直接启动。比如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倍,此时的变压器容量要大于电机额定功率的25倍,就可直接启动。

网友T:
还是多花俩钱弄个启动柜吧

网友U:
一般而言星--三角起动也许更经济,我厂160KW空压机电机就采用这一起动方式。

网友V:
我这75以上的的都是用 自耦变压器

网友W(2009-04-22):
星3角最实惠

网友X:
呵呵,我们这次45KW的就是用的软启动器,方便啊

网友Y: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允许的话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可以星三角的.费用也不高.

网友Z: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A:
不可以直接启动的,瞬间启动的电流太大,我看还是用一个变频器比较好一点.

楼主(2009-05-23):
一直担心的事  终于放下心来   通过实例证明是可行的  而且运行正常   日后可以借鉴

网友AB:
有时大电机是要全压起动的,特别是带大负载时,关键是线路容量和接触器容量要够。

网友AC:
回答正确的连1/3都不到!
正确的答案是应该看变压器的容量。
如果变频器的容量比这个设备电机的功率高4~6或以上,直接启动是最好的方法。故障率最低、成本最低。楼上应该说说变压器的容量,没有这个参数,讨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AD:
这要看你那里的电网容量和变压器容量是否允许,如果允许完全可以直接启动,我原来的单位有一台185kw,和一台132kw的 电动机都是直接启动的。如果电网容量不允许,就要考虑降压启动了,还可以采用软启动器,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采用变频器。

网友AE:
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AF:
45KW以上的电机,最简单的启动都是星--三角的方式,如果采用直接启动,易引起电压波动不说,接触器的主触头也易发生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