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3-22):
触摸屏是富士的UG430H-SS1的

PLC是F70S系列的

触摸屏可以显示PLC的梯形图吗?
有数据穿越功能吗?

网友A:
这个可能不行吧;
F70好老的型号;

网友B:
不同品牌的不能当手编用所以也就不能显示和修改梯形图了.

网友A:
呵呵;
F70也是FUJI的;

网友C:
不可使用梯形圖監視功能。

楼主:
看来只能找模块读PLC程序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